[原创] genus中write_hdl出的reg (instance_name)前有"\"。

楼主(2022-05-13):
各位好,请教下,genus中write_hdl出的reg (instance_name)前有"\"。怎么解决?
在设计和内存中应该都没这个斜杆\。

write_hdl > a.v (写出hdl)
  SDFFRXL \counter_reg[1] (.RN (n_7), .CK (clk), .D (n_19), .SI (n_11),
       .SE (n_24), .Q (counter[1]), .QN (UNCONNECTED));
  DFFRXL \counter_reg[0] (.RN (n_7), .CK (clk), .D (n_21), .Q
       (counter[0]), .QN (UNCONNECTED0));
  SDFFRXL \power_state_reg[0] (.RN (n_7), .CK (rc_gclk), .D
       (power_state[2]), .SI (n_1), .SE (n_10), .Q (power_state[0]),
       .QN (UNCONNECTED1));

update_names -inst -prefix m_ -log ./change_name.log (执行改名)
log中看出名称是正常的,counter_reg(instance_name) 变成m_counter_reg
”Renaming inst from inst:power_manager/counter_reg[0] to inst:power_manager/m_counter_reg[0]“
但写hdl出来,还是有\

这怎么解?谢谢各位

网友:
请问老哥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