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bist仿真失败

楼主(2022-05-13):
请教下,mbist仿真失败 一般都有哪些原因啊?谢谢了

网友A:
前仿?后仿?有啥Error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后仿?有啥Error信息?

是前仿真。  报的错误是 Compare fail : DR_STATUS4 on Pin TDO expect=1 actual = 0. 一共4条 分别 DR_STATUS4   DR_STATUS5 DR_STATUS6  DR_STATUS7.

楼主:
tapbistv 仿真是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