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pwin4

楼主(2022-05-13):
有人用过Sapwin4这个软件吗,可以用来画小信号模型分析电路,计算传输函数。请问在这个软件上面的等效电路图应咋画呢,是否跟自己手画的一样的?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例子可以验证这个软件呢

网友(2022-10-13):
同问,请问楼主找到方法和示例了吗?感谢

网友(2024-08-29):
现在好像找不到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了

网友A:
有时间还是多研究Av=-Gm*Rout分析方法吧。提高自身对电路认知才是正途。靠软件分析电路都是虚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还是多研究Av=-Gm*Rout分析方法吧。提高自身对电路认知才是正途。靠软件分析电路都是虚幻。 ...

您好,请问有什么资料书籍可以学习可以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有什么资料书籍可以学习可以推荐吗?

关注『高性能数据转换芯片设计老唐学堂』公众号相关文案。有时间和精力,可以参与模集英文教材共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注『高性能数据转换芯片设计老唐学堂』公众号相关文案。有时间和精力,可以参与模集英文教材共学。

...

唐老师的公众号是知识转化为财富的有效套现途径,是我辈楷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唐老师的公众号是知识转化为财富的有效套现途径,是我辈楷模

您难道不是靠知识赚钱的吗?难道你是卖体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难道不是靠知识赚钱的吗?难道你是卖体力的?!

严格意义讲呢我不是靠知识赚钱,是靠技术或者说靠知识转化成的技术赚钱,所以还是有区别的。至于体力活么偶尔也得干的,比如焊板子、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严格意义讲呢我不是靠知识赚钱,是靠技术或者说靠知识转化成的技术赚钱,所以还是有区别的。至于体力活么 ...

自己所学认为是技术或者知识转化,他人所学就是知识。
其实,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IC行业是服务行业,第三产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所学认为是技术或者知识转化,他人所学就是知识。
其实,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IC行业是服务行业,第 ...

知识通过讲解、传授、研讨、学费、培训费转化成财富,技术则通过产品、良率、市场、成本、利润转化成财富,代表两个不同行业实现财富的方式。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产业界的技术也可以通过知识的方式转化成财富,只是不像学术界或教育界有天然的优势吧。

网友(点评):
技术顾问如何说呢?可能国内,工业界大佬,做技术顾问很少。 个人觉得,独立技术顾问是个不错的自由职业。

网友(2024-09-29):
我用共射极放大电路验证过,画小信号等效模型或者直接采用bjt模型都可以

网友D:
用过之后再回来评论一下,我拿一个三级运放来验证的,仿出来的零极点对得上,但是给的零极点公式,我感觉它考虑的有些过多了。而且考虑过多之后,还消不掉。导致零极点的式子特别长,不太好抓重点。
所以我认为,最终还是得回到对电路的分析上去,针对某个性能参数,分析电路的哪个部分占主要才行。

网友(2025-06-19):
引用 网友D:
用过之后再回来评论一下,我拿一个三级运放来验证的,仿出来的零极点对得上,但是给的零极点公式,我感觉它 ...

想请教一下您是怎么学习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的?感觉教程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