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寄生参数失败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13):
我提取完寄生参数后   然后我看log文件,提示
这个该怎么修呀,我看的视频啥的教程都没有遇到这个东西

网友A:
检查下你的cellmap的路径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你的cellmap的路径是否正确

这个是对的,我有一次直接拿browse,直接点到cellmap那块了,也还是报错

楼主:
大神们。这个该怎么解决,跪求

网友B:
cellmap不对,选rcx文件夹中的icellm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llmap不对,选rcx文件夹中的icellmap

大神,这个cellmap的路径是对了吧,但还是报错,是因为我第一个没写吗,我看的教程他们用的软件都是旧版,没有第一行,所以我不会写第一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cellmap的路径是对了吧,但还是报错,是因为我第一个没写吗,我看的教程他们用的软件都是旧版 ...

第一个不需要写,报什么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不需要写,报什么error

网友B:
那就是你calibre PEX填写的有问题,你可以私信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calibre PEX填写的有问题,你可以私信发我

给您发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calibre PEX填写的有问题,你可以私信发我

大神,我私信不太会发图片,我主要就改了这几个,其他的都是默认的 没改

网友B:
gate level改成Transistor 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te level改成Transistor Level

还是不行,一样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一样的错误

hcell和xcell不要填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ell和xcell不要填

这样吗?
但我还是不对,还是那个错误

楼主:
calibreview对pdk要求高,可以提取网表spice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