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CP测试没有问题,封装了测出来短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13):
一批晶圆在CP厂测试数据都正常的到封装厂那边进行了封装之后发现D S短路,开盖之后去掉打线还是短路,去掉铝层就不短路了,CP测试针迹没有扎偏

楼主:
封装完之后用万用表测的失效率为3%这样

网友(2023-10-17):
我们最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