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该怎么通过fft频谱分析影响ADC性能的因素

楼主(2022-05-13):
比如这是一个SAR ADC前仿的频谱图,之前在较低采样频率时有效位数可以达到11.9,但在提高采样频率后,有效位数下降到了11.5,能不能通过分析频谱知道误差主要出在哪个模块,是比较器问题,还是电容阵列问题,抑或是其他问题?或者说通过频谱可以知道哪些信息

网友A:
提高採樣頻率, 效能會下降
這通常是頻寬問題, 再一個或半個週期時間內來不及 settling into spec.
可以看 2nd/3d/4th... harmonic tones 確認是否為頻寬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採樣頻率, 效能會下降
這通常是頻寬問題, 再一個或半個週期時間內來不及 settling into spec.
可以看 2 ...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频宽呢?

网友A:
這要看你是頻寬是卡在哪裡, ex: input buffer BW or V-reference buffer BW or DAC RC time constant ...etc
增加 buffer BW, 降低 R, 降低 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要看你是頻寬是卡在哪裡, ex: input buffer BW or V-reference buffer BW or DAC RC time constant ...et ...

请问参考电压buffer需要多大的BW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這是很基本的計算, 網路上搜尋一下, 應該就可以找到很多文獻
下面是我隨便收搜尋到的文獻連結, FYI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 ... tor_Ladder_Circuits

https://ir.nctu.edu.tw/bitstream/11536/38288/1/2581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