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下L大家,在做LVS的时候,calibre把N-ELL当做一条回路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13):
我这里点击14,让它高亮,然后版图定位到PMOS的N-well区域。点击15,版图又定位到另外一个PMOS的N-well区域,电路图肯定没有NWell的,请问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说明你的NWELL没接tap 或者tap 没接到电源上,你可以打开ERC,上面应该有NWELL没接电位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NWELL没接tap 或者tap 没接到电源上,你可以打开ERC,上面应该有NWELL没接电位的报错 ...

一针见血,还真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