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缩放

楼主(2022-05-13):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

我利用virtuoso 618缩放版图,已经将Topcell生成了一个_xform的view了,但是由于Topcell的底层cell太多,所以virtuoso运行时间特别长,直接卡住不动了。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法缩放版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我缩放完(×0.364)再除以Grid(0.00025),结果已经不是整数了。看来只能缩放完再一个个修改有Gap ...

不想一个个修改那就网上找找修改格点的脚本,自己用脚本跑跑看一看,应该能简化不少工作量,脚本跑过后剩余的自己再去修改,问题已经算给你解决了,别忘了信元

网友A:
如果只是对原库进行操作,基本也就是你操作的方法了,如果你允许对gds操作方法应该还是挺多的,cadence自身导出导入就可以实现,用calibre工具calibredrv也可以实现,而且速度应该都是比较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对原库进行操作,基本也就是你操作的方法了,如果你允许对gds操作方法应该还是挺多的,cadence自身 ...

请教一下,如果利用cadence 自身导入导出gds如何实现版图的缩放,是要修改下图的某个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果利用cadence 自身导入导出gds如何实现版图的缩放,是要修改下图的某个设置吗?

导出时不用设置,是在gds导入时设置,如图片上去改那个缩放系数就可以了!我这边是ic616,你的是618,但是应该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时不用设置,是在gds导入时设置,如图片上去改那个缩放系数就可以了!我这边是ic616,你的是618,但是 ...

谢谢你的指导,我试了你的方法,确实可以缩放。但是我画版图是选的Grid为0.00025um, 所以缩放后会有对不齐的情况,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我试了你的方法,确实可以缩放。但是我画版图是选的Grid为0.00025um, 所以缩放后会有对不 ...

在不在格点上完全看你缩放的系数啊,你缩放后的版图尺寸最小是多少?如果除以格点是整数那就应该在格点上,如果不是那就会出现不在格点上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于缩放来说太常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在格点上完全看你缩放的系数啊,你缩放后的版图尺寸最小是多少?如果除以格点是整数那就应该在格点上 ...

确实,我缩放完(×0.364)再除以Grid(0.00025),结果已经不是整数了。看来只能缩放完再一个个修改有Gap的地方吗?不过这样的话,就太耗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一个个修改那就网上找找修改格点的脚本,自己用脚本跑跑看一看,应该能简化不少工作量,脚本跑过后剩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出时不用设置,是在gds导入时设置,如图片上去改那个缩放系数就可以了!我这边是ic616,你的是618,但是 ...

亲,有办法只让指定层次的缩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