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CUP Bonding封装,ESD做在PAD下面,ESD要怎么连到PAD

楼主(2022-05-13):
   请问一下,CUP Bonding封装,ESD做在PAD下面,ESD要怎么连到PAD上面去?
   能否直接ESD打孔(在PAD上面)到PAD.还是有更好的方法?主要想尽量避免Bonding封装时打坏下面的ESD。
   补充说明一下,是1P5M工艺,pad用到METAL4 VIA45 METAL5.    感谢各位!

网友A:
METAL5做大些,然后在PAD周围做向下的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TAL5做大些,然后在PAD周围做向下的via

感谢感谢!但是esd跟PAD是重合的,以为面积确实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