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大家、NMOS不能同时接电源和地吗?报ERC错误还有LVS,如图:

楼主(2022-05-13):
1、ERC问题

2、LVS问题,这里我不是很理解,这里是电流镜的栅漏短接的地方,我点击那个net034,它在栅漏短接处高亮。如果我把栅漏短接断开,就报2个miss错误,栅漏短接肯定是要连接的,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办

3、我怀疑1、2两个问题是同样的原因导致的,但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求大佬帮忙解惑。

网友:
建议先学习NMOS工作原理

楼主:
已解决,把NMOS连到VDD的那条线CUT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