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入.sdc出错

楼主(2022-05-13):
在icc导入dc生成的.sdc文件后,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2288' (CMD-012)
Info: hierarchy_separator was changed to /
请问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后端萌新求助。

网友:
由于名字没有用符合要求的“/"导致sdc种某个命令在找某个cell或者pin的name时以外的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