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f-mos的版图LVS问题

楼主(2022-05-13):
我尝试将rf-pmos和rf-nmos的dummy曾和guardring删除,尝试减小面积,可是会出现识别不了rf管子的问题,lvs和drc都是请问难道rf-mos真的不能删去外面的guardring和dummy层吗?

网友A:
那你用普通的NMOS PMOS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普通的NMOS PMOS不就行了吗

那如果我在高频段也可以用普通的NMOS 和 PMOS吗?会不会出现结果差很多的情况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在高频段也可以用普通的NMOS 和 PMOS吗?会不会出现结果差很多的情况阿?
...

你删除了不一样结果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删除了不一样结果差很多

感谢分享!

网友A:
所以RF MOS 的版图的space和 gurading 是有讲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RF MOS 的版图的space和 gurading 是有讲究的

目前绝大多数寄生抽取是不抽取衬底网络的,但这个影响又很大,所以肯定有影响了。

T在28/22的RF模型,开始采用BSIM6的模型,开始支持多个管子共用一个guard ring,也支持调整guard ring,能明显看到调整后,管子特性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绝大多数寄生抽取是不抽取衬底网络的,但这个影响又很大,所以肯定有影响了。

T在28/22的RF模型,开 ...

明白 我是做baseband, rf管子没用过

网友:
rf管子都是自带开环ring的,不能去掉 ,去掉后model 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