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晶振电路负阻与gm分析求助~

楼主(2022-05-13):
如下图的皮尔斯振荡器等效模型,放大器与crysta的负载电容C1、C2等效为负阻,为晶振提供振荡所需的能量,负阻需要保证大于晶振内部的等效电阻,才能保证振荡。
1.问题:等效负阻该怎么仿真?负阻与放大器的gm曲线需要怎么生成?
我现在的test bench为在放大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并入一个vdc,共模电压dc=0,AC=1V,扫描AC看起等效小信号电流,流过电流取倒数为等效电阻。
但仿真出来的曲线如下为一个正值,且在晶振对应的频点下也为正值。

如下为仿真结果,低频时等效为反馈电阻值,我这里给的8M,对应频点(32.76k)应该为负阻值。
2.疑问:我看到有前辈说,在频域上,电阻曲线有一个过零点,高频趋近于零。如果是正的,可能就是不满足振荡条件,还在过零点之前。
但我现在仿真瞬态能正常起振且稳定下来。是不是负阻仿真分析出了问题。

网友A:
晶体的串联谐振支路阻抗为Zm,除开晶体的串联谐振支路,从两端看进去阻抗为Zc,Zc的实部(左图)即为负阻,Zc的虚部(右图)即为等效电容。随着gm的变化,两条曲线也有变化,其中负阻与晶体的等效串联电阻有两个交点,即刚好达到补偿效果;另外负阻曲线还有一个最大能提供的值,即波谷。
所以持续增大gm,不一定会达到负阻补偿的最佳效果,还会浪费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的串联谐振支路阻抗为Zm,除开晶体的串联谐振支路,从两端看进去阻抗为Zc,Zc的实部(左图)即为负阻, ...

前辈您好,我看您的附图是matlab处理的数据结果。
我想请教下在cadence virtuoso中该怎样仿真得到负阻的结果呢?
我是去掉晶振谐振模型后仿交流得出的阻抗结果。但是仿真结果在谐振频点阻抗是正值。
另外想看负阻和gm的关系,如你左图,只有同时改变电流来得到结果吧?
同时不同厂家晶振模型的等效电阻是不同的,所要的幅值也可能不同,所以在做驱动电路时应该要预留多个电流控制位补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看您的附图是matlab处理的数据结果。
我想请教下在cadence virtuoso中该怎样仿真得到负阻的 ...

你是怎么仿真阻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仿真阻抗的

多谢回复~~才看到消息。
如下图,去掉晶振模型,在负载电容的两端接入一个ac电流源(1A),仿真AC,查看交流下电压/电流值就是阻抗。
或者将AC交流源改为电压源Vdc,共模电压给0.6V,交流电压1V,仿真Ac查看流过Vdc的电流大小,用电压/电流得到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才看到消息。
如下图,去掉晶振模型,在负载电容的两端接入一个ac电流源(1A),仿真AC,查看 ...

在1和2之间加一个port,做sp仿真,用y参数结果的实部就是负阻,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和2之间加一个port,做sp仿真,用y参数结果的实部就是负阻,你试试

咦,我之前看到就回复的消息好像没上传上来我才发现。
我根据您说的跑了sp,port为默认50Ω,接在XI与XO之间,按道理sp仿真S11的结果应该和AC的结果一致,但是视乎我sp跑出来的结果不太正确。仿真结果如下,Y-smith没有Z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咦,我之前看到就回复的消息好像没上传上来我才发现。
我根据您说的跑了sp,port为默认50Ω,接在XI与XO之 ...

看图中Function中的YP(Y参数)结果会直观一点。

网友B:
楼主好,请问一下我如果学晶体振荡器,该如何入手,看些什么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中Function中的YP(Y参数)结果会直观一点。

我仿真得出的Y11实部阻性阻抗几乎没有。不太合理,再怎么样低频下也应该是有反馈电阻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请问一下我如果学晶体振荡器,该如何入手,看些什么资料

RLC要搞明白,下载点论文看看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仿真得出的Y11实部阻性阻抗几乎没有。不太合理,再怎么样低频下也应该是有反馈电阻值的吧。

YP的实部要取倒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YP的实部要取倒数的吧

感谢回复。
取倒结果正确。与AC仿真VF差值取real值结果一致。之前AC仿真得到的结果一直是错误的原因也找到了,ADE仿真器plot的结果默认为mag值,为实部与虚部取模后的结果。所以开根号后结果始终也只会为正值。先将Ac结果Vfout-Vfin的差值算出再取real值结果就正确了。
刚接触晶振电路,sp仿真、S域的知识认知非常不足,问的问题比较粗浅,感谢您这几天来的耐心解答~
谢谢!

网友(2022-11-10):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取倒结果正确。与AC仿真VF差值取real值结果一致。之前AC仿真得到的结果一直是错误的原因也找 ...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8-10):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取倒结果正确。与AC仿真VF差值取real值结果一致。之前AC仿真得到的结果一直是错误的原因也找 ...

根据你的说明,也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

网友C(2023-09-13):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看您的附图是matlab处理的数据结果。
我想请教下在cadence virtuoso中该怎样仿真得到负阻的 ...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负阻与放大器(反相器)的gm曲线应该如何生成?

另外如果生成反相器的gm了,那么根据gm如何去设计反相器的尺寸,有点迷惑的是,在振荡的时候,反相器的输入端是变化的信号,那么加载在反相器上的电流也是变化的呀,这样变化的电压,变化的电流,那gm不就成了变化的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负阻与放大器(反相器)的gm曲线应该如何生成?

另外如果生成反 ...

这里指的负阻为在相应频点下,放大器为反馈信号所提供增加的正反馈能量。
这里gm本身是dc下拿到的值,负阻随gm变化实际也是调整电流所拿到的变化曲线,通过扫描电流大小选取最合适的负阻,需要提及的是,复杂的负载条件下这一最佳负阻值也是在一直变化的。

网友D(2023-11-01):
引用 网友A:
晶体的串联谐振支路阻抗为Zm,除开晶体的串联谐振支路,从两端看进去阻抗为Zc,Zc的实部(左图)即为负阻, ...

前辈您好,能深入探讨下matlab代码吗?我看资料上分析的是复平面的半圆根轨迹。这个gm取值能绘制成复平面的形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辈您好,能深入探讨下matlab代码吗?我看资料上分析的是复平面的半圆根轨迹。这个gm取值能绘制成复平面 ...

我matlab还用得不熟练,写不出太过复杂的功能,你可以试着实现画根轨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matlab还用得不熟练,写不出太过复杂的功能,你可以试着实现画根轨迹

32KHz晶振复平面轨迹,虚轴截距差距太小了,matlab只能画出一条线,看不出半圆,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E(2024-01-02):
引用 网友D:
前辈您好,能深入探讨下matlab代码吗?我看资料上分析的是复平面的半圆根轨迹。这个gm取值能绘制成复平面 ...

大佬,半圆根轨迹的matlab代码能参考下吗?想复现资料上面波形,matlab不太会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半圆根轨迹的matlab代码能参考下吗?想复现资料上面波形,matlab不太会写 ...

我也没复现,在Matlab中只能看到一条线。

网友(2024-02-28):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C(2024-05-07):
引用 网友A:
晶体的串联谐振支路阻抗为Zm,除开晶体的串联谐振支路,从两端看进去阻抗为Zc,Zc的实部(左图)即为负阻, ...

您好,前辈,可以贴一下matlab代码吗,我记得您之前有贴过,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前辈,可以贴一下matlab代码吗,我记得您之前有贴过,现在找不到了

...

clear all;

clc;

% Series resonant circuit model of montional osillation

syms wm fm Lm Cm Rm Q real;

fm=4.0e6;Cm=5.0e-15;Rm=600.0;% Designer specified parameters:motional resonant frequency,motional capacitance and motional resistance

wm=2*pi*fm;% Calculate motional resonant angular frequency

Lm=wm^-2/Cm;% Calculate motional inductance

Q=1/(wm*Cm*Rm);% Calculate quality factor

%

% Ocillator circuit model

syms Rf C3 C1 C2 Cload gm real;

Rf=1e6;

%gm=34.5e-3;

C3=5.0e-12;C1=16.0e-12;C2=16.0e-12;

Cload=C1*C2/(C1+C2);

% Actual ocillation angular frequency

syms w f;

w=wm*(1+Cm/(2*(C3+Cload)));% Calculate actual ocillation angular frequency

f=w/(2*pi);

% The mount of frequeancy pulling above wm

syms p real;

p=(w-wm)/wm;

% Motional impedance

syms Zm;

Zm=Rm+i*2*p/(w*Cm);

% Oscilator circuit impedance

syms Zc Z1 Z2 Z3;

%Z1=1/(i*w*C1);Z2=1/(i*w*C2);Z3=1/(i*w*C3+1/Rf);% Rf

Z1=1/(i*w*C1);Z2=1/(i*w*C2);Z3=1/(i*w*C3);% For lossless circuit

Zc=(Z1*Z3+Z2*Z3+gm*Z1*Z2*Z3)/(Z1+Z2+Z3+gm*Z1*Z2);

% Transconductances

syms gm_crit gm_max gm_opt Rneg Rneg_max real;

Rneg=real(Zc);

gm_opt=solve(diff(Rneg),gm);

gm_opt=double(gm_opt(2));

%gm_opt=w*(C1+C2+C1*C2/C3);

Rneg_max=double(subs(Rneg,'gm',gm_opt));

%Rneg_max=-1/(2*w*C3*(1+(C1+C2)*C3/(C1*C2)));

double(solve([Rneg==-Rm],[gm]));

gm_crit=ans(1);

%gm_crit=(w*(C1*C2+C2*C3+C3*C1)^2)/(Q*Cm*C1*C2);

gm_max=ans(2);

clear ans;

%Actual gm and Rneg

gm=0.1e-3:0.1e-4:300.0e-3;

Rneg=double(subs(Rneg,'gm',gm));

figure(1);

semilogx(gm,Rneg,'r');grid on

xlabel('gm(mS)');

ylabel('Negtive Resistance(ohm)');

title('Negtive Resistance VS. gm');

hold on

xlim=get(gca,'Xlim');

plot(xlim,[min(Rneg),min(Rneg)],'b')

plot(xlim,[-Rm,-Rm],'c');

ylim=get(gca,'Ylim');

plot([gm_crit,gm_crit],ylim,'k--');

plot([gm_opt,gm_opt],ylim,'k--');

plot([gm_max,gm_max],ylim,'k--');

clear xlim ylim;

text(gm_crit,-Rm,['(',num2str(1000*gm_crit,'%.2f'),'m,',num2str(-Rm,'%.0f'),')',newline]);

text(gm_opt,Rneg_max,['(',num2str(1000*gm_opt,'%.2f'),'m,',num2str(Rneg_max,'%.0f'),')',newline]);

text(gm_max,-Rm,['(',num2str(1000*gm_max,'%.2f'),'m,',num2str(-Rm,'%.0f'),')',newline]);

legend('Negtive Resistance','Max Negtive Resistance','Motional Resistance','Location','Best');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在1和2之间加一个port,做sp仿真,用y参数结果的实部就是负阻,你试试

请问“加一个port,”是什么意思?是analogLib库里的port CELL吗?这个Port CELL是做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加一个port,”是什么意思?是analogLib库里的port CELL吗?这个Port CELL是做什么用呢?
...

analogLib --> port

做sp小信号分析
看看帮助文档

网友G(2024-06-29):
引用 网友A:
YP的实部要取倒数的吧

前辈您好,想请教您晶振电路负阻计算的问题,我用三种方法计算RN都不完全一致。测试电路就是把皮尔斯振荡电路的晶振换成port/vdc/idc。
1.sp仿真看YP z11的实部结果,如下图绿色曲线(32.768KHz  -248M)
2.vdc设置为1V交流量,然后进行AC扫频,测得电压源上的电流取倒数,其实部为蓝色曲线(32.768KHz  30.688M)
3.idc设置为1A交流量,然后进行AC扫频,测得电流源两端电压差取其实部为黄色曲线(32.768KHz  -30.689M)
想问下前辈我这样的测试方法对吗,期待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前辈您好,想请教您晶振电路负阻计算的问题,我用三种方法计算RN都不完全一致。测试电路就是把皮尔斯振荡 ...

"测试电路就是把皮尔斯振荡电路的晶振换成port/vdc/idc。"

三种方法,DC工作电压点是不是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路就是把皮尔斯振荡电路的晶振换成port/vdc/idc。"

三种方法,DC工作电压点是不是不同

工作点是这样设置的,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作点是这样设置的,这样设置对吗

有前辈遇到这样的情况吗,求解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工作点是这样设置的,这样设置对吗

有源部分,比如反相放大器,要正确偏置才能工作的,dc电压设为0是不行的

网友G:
反向峰值检测电路仿真问题

引用 网友A:
有源部分,比如反相放大器,要正确偏置才能工作的,dc电压设为0是不行的 ...

加入晶振完整电路仿真之后可以起振,并确定共模工作点为932mV(OSCIN/OSCOUT分别接晶振等效模型的两端)

然后将port/vdc的共模电压设置为932mV,仿真结果见附件
sp曲线计算方法:sp-yp-Real-Y11-取倒数
vdc曲线计算方法:ac-vdc流经的电流取倒数-取实部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入晶振完整电路仿真之后可以起振,并确定共模工作点为932mV(OSCIN/OSCOUT分别接晶振等效模型的两端)
...

附件图片是这个,上个回复空间不够了

网友(2024-08-21):
引用 楼主:
这里指的负阻为在相应频点下,放大器为反馈信号所提供增加的正反馈能量。
这里gm本身是dc下拿到的值,负 ...

求这篇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指的负阻为在相应频点下,放大器为反馈信号所提供增加的正反馈能量。
这里gm本身是dc下拿到的值,负 ...

大佬,文章能发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取倒结果正确。与AC仿真VF差值取real值结果一致。之前AC仿真得到的结果一直是错误的原因也找 ...

大神,请教一下。

你说的,先将Ac结果Vfout-Vfin的差值算出,是直接在ADE的公式编辑器里用vf选取in和out上的net电压吗?
不知道为啥我得到的结果一直是一个固定的值。

负阻

负阻

网友(2024-09-26):
Gm呢?这个该如何仿真?

网友H(2024-11-14):
楼主您好 我想问下sp仿真的sweep range是如何确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 我想问下sp仿真的sweep range是如何确定呢

根据你晶体模型频率来确定频率范围,然后设置sweep 点数或步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晶体模型频率来确定频率范围,然后设置sweep 点数或步长

收到 感谢

网友I(2025-03-26):
引用 网友A:
YP的实部要取倒数的吧

可以直接用z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直接用zp吗

z参数和y参数,你查下电路分析的书

网友(2025-05-30):
引用 网友I:
可以直接用zp吗

这个仿真我也检查了一下;

应该是Z参数仿真才是吻合 AC仿真的结果。(应该取Z参数的实部为负阻)

Y参数的倒数的实部结果是有问题的。
具体原因没完全想明白,应该和参数的物理意义有关。(开路参数,短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