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driver和core的电压相同,为什么还要分给core供电和给pre-driver供电?

楼主(2022-05-13):
求助大佬,就是pre-driver和core的电压相同,为什么还要分成给core供电和给pre-driver供电?我看有的IO专门给core供电,有的IO专门给pre-driver供电,就很疑惑。

网友:
SOC LDO 很多会分 core 用和ANALOG ldo, digital switch下有 ground bouncing or noise 影响到 analog block .

楼主(2022-10-26):
引用 网友A:
SOC 内LDO 很多会分 core 用和ANALOG 用 ldo, 怕digital 会 switch下有 ground bouncing or noise 影响到 ...

前辈您好,没有理解您这句话的意思,能否具体一点呢,例如LDO分给core(这边的core是指数字芯片吗)用和模拟的,这跟前驱有什么关系呢?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没有理解您这句话的意思,能否具体一点呢,例如LDO分给core(这边的core是指数字芯片吗)用和 ...

LDO分给core(这边的core是指数字芯片吗)

=> YES

SOC chip digital top => dtop use digital power
  for examples

vdd 5v => 2 ldo for vdd3a  vdd3d ,   vdd3a for analog block , vdd3d for dtop .

你说前驱到底指的是甚??
一般来说 I/O block 有些IO 要兼容 3/5v . 但内部CORE  3.3 . 这时IO 的电就和CORE 不同了 .  前驱是指 apr (auto  place routing standard cell ) 输出到 IO ?
那如前假设  core 3.3v . IO level shift .  IO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