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性能测试电路

楼主(2022-05-14):
如图,吴金老师说测运放的开环特性要接成反馈来保证静态工作点,使得大信号的VCM=VP=VOUT=VN,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也接一个VCM呢,这样不就有了静态工作点了吗?就像图二这样接不可以吗?

网友A:
放大器存在非理想因素,一些失调电压作用到输出级会使得管子饱和,从而失去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存在非理想因素,一些失调电压作用到输出级会使得管子饱和,从而失去静态工作点。 ...

那我画的那样接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画的那样接不行吗

不可以,除非在Vcm上手动增加offset。然而offset都获取还是得通过单位反馈的连接来查看。

网友B:
一般来说,放大器输出电阻非常大。如果按照楼主的方法仿真,输入共模是可以确定的,但输出共模电压如何确定呢?

网友:
我觉得如果你要测量开环增益是可以在放大器两段加VCM测试的

网友C:
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外部很小的电压差或者输入的偏置电压就足以让运放饱和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放大器输出电阻非常大。如果按照楼主的方法仿真,输入共模是可以确定的,但输出共模电压如何确定 ...

输入共模和输出共模有什么区别吗?输出共模怎么确定呢? 小白实在是不明白 望大神解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外部很小的电压差或者输入的偏置电压就足以让运放饱和输出了。 ...

所以要接成反馈防止运放饱和是吗?就是使运放不会工作在比较器的工作区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除非在Vcm上手动增加offset。然而offset都获取还是得通过单位反馈的连接来查看。 ...

offset是什么意思?就是小信号嘛?为什么都是通过单位反馈来查看的 不能直接在输入端加一个小信号源代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