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scade和cascode,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2-05-14):
这两个单词,总是傻傻分不清。

网友:
cascade就是级联,可以简单的看作串联,一级输出连到下一级的输入,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提高增益的方法(每一级增益相乘,或者dB值相加);而cascode是共源共栅(或者共射共基)的结构,用来提高输出阻抗的方法

网友(点评):
突然看到这个,感谢大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