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正弦波通过两级反相器之后会变成方波?

楼主(2022-05-14):
为什么正弦波通过两级反相器之后会变成方波?

网友A:
因为反相器只能输出VDD或者GND,输入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逻辑阈值,当输入大于逻辑阈值,输出GND,小于逻辑阈值输出VDD,两级反相器之后就是同相位的方波了。

网友:
被放大整形为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反相器只能输出VDD或者GND,输入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逻辑阈值,当输入大于逻辑阈值,输出GND,小于 ...

谢谢,大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