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报LDMOS bad device 问题(gate 多pin) ,求大神们分析下,感谢!

楼主(2022-05-14):
问题如下图所示,SMIC.018BCD工艺,调用标准单元库里pld35_ckt  35V高压MOS管,当finger数≤2时不会报bad device, finger 数>2时,会报bad device,左边第一个MOS的栅极会识别成gata,从左往右第3个MOS管gata 会识别成第一个MOS管的栅极,导致第一个MOS管栅极有两个net,从而报bad device,求大神们找下问题原因,感谢!

网友A:
我总认为做LVS之前应该是先做到DRC无错的,画的东西首先要符合几何规则,被它接受了,才谈得上LVS连接性验证。如果什么都不管先进行LVS验证,难免会以连接性错误的角度来解读本来就是几何设计规则的错误。

网友:
把管子连接好试一试,很多工艺都是要求这两个管子连接得一样,不一样是不能放在一起的,把两个管子接好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总认为做LVS之前应该是先做到DRC无错的,画的东西首先要符合几何规则,被它接受了,才谈得上LVS连接性验 ...

问题已解决,是左右MOSCKT 识别层不能连接在一起导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