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LVS但PEX提取参数失败,显示内部晶体管短路,紧急求助!!!

楼主(2022-05-14):
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为啥吗?lz是新人,正在做一个或门的版图。然后我的版图能通过LVS,但是用PEX提取参数的时候,显示"calibre view generation completed with 78 warning and 364 errors"。

并且我检查Virtusuo的时候显示,net "MPMx_g/d/s/b" shorted to net "MPMy_g/d/s/b"。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紧急求救
并且当我打开电路图的calibre view也一团乱麻
请大家帮忙看看!急救!非常感谢!!

楼主:
大佬帮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一下在最后的 Calibre view setup选项中view type选schematic,device placement选arrayed,这样看寄生参数的时候是阵列排布 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一下在最后的 Calibre view setup选项中view type选schematic,device placement选arrayed,这样 ...

谢谢!!确实是这个问题。我把Location改成arrayed就好了

网友:
你好,请问有pex的教程吗,不太会弄寄生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