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衬底如何接电源和地

楼主(2022-05-14):
像这样添加的nmos和pmos版图,如何将衬底接电源和地

楼主:
求大神帮忙

楼主:
没人吗呜呜呜

网友A:
你q一下,可以添加tap,tap上L一个VDD就行

网友:
Nmos和Pmos衬底接电源和地,需要做出PWTAP和NWTAP,可以q改变器件属性自动添加也可以o调取,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q一下,可以添加tap,tap上L一个VDD就行

请问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