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后仿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2-05-15):
求助各位大佬,过了DRC和LVS 但是跑后仿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是rules file的问题吗,我根据提示进入到2601行 觉得可能是路径的问题,修改后依然运行不了后仿,恳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顶顶顶!!!
比较着急 但是没解决方法 有什么思路吗各位

楼主:
恳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那

网友A:
后仿文件不需要这样定义吧,不要写在rule里面,你新建一个config view, 然后在里面选在你要使用的calibr view 就好

楼主:
你好,你所说的是指重新新建一个calibre的规则文件 把自己需要后仿的器件网表内容写进去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文件不需要这样定义吧,不要写在rule里面,你新建一个config view, 然后在里面选在你要使用的calibr vi ...

你好,请问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drc rule就用默认的,你自己include 个那个先删掉吧

网友B:
把/前面的.去掉

楼主:
好的,谢谢您。可以运行PEX了。
但是运行后出现了LVSreport的错误以及FATAL ERROR: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进行LVS的时候report是没问题的。
至于后面的这个问题是因为缺少什么定义吗 还是我删掉include的那一行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前面的.去掉

您好,2601行 include这一行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按照四楼大佬的提示把include那一行删掉了 可以运行了 但是出现了LVSreport错误和FATEL ERROR 是关于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的错误 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2601行 include这一行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按照四楼大佬的提示把include那一行删掉了 可以运行了 但是 ...

不要删,你写的路径的格式不对,/home前面不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删,你写的路径的格式不对,/home前面不要加.

嗯嗯好的,其实最开始rcx文件的第2601行语句本来是
include ./rules
遇到问题后请教了一下我的一个学长 学长说把路径改成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
按照您的说法的话 是应该改成 include /规则文件所在的路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其实最开始rcx文件的第2601行语句本来是
include ./rules
遇到问题后请教了一下我的一个学长  ...

是的

楼主:
您好,按照您说的我改了一下还是出现了之前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按照您说的我改了一下还是出现了之前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呀

知道了,你要去rcx文件夹里找到名字是rules这个文件,不是calib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你要去rcx文件夹里找到名字是rules这个文件,不是calibre

谢谢您! 非常感谢,已经可以进行参数提取了。但是LVS report还是会报错 这个错误需要管它吗 我跑LVS的时候是正确的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了,我用的是calibreview的形式进行后仿,但是出现这个窗口,点击OK后就没反应了。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了,我用的是calibreview的形式进行后仿,但是出现这个窗口,点击OK后就没反应 ...

log里报的什么error,生成文件的名字改一下,再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2601行 include这一行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按照四楼大佬的提示把include那一行删掉了 可以运行了 但是 ...

calibre.rcx 只是运行文件,还有一个包含电容电阻参数提取的文件要在calibre.rcx里inclu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里报的什么error,生成文件的名字改一下,再试

您好,这个logfile是这样的,看起来像是一个说明的文件,请问我这里面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logfile是这样的,看起来像是一个说明的文件,请问我这里面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吗 ...

cellmap的路径不对,写rcx文件夹里cellmap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llmap的路径不对,写rcx文件夹里cellmap的路径

您好,麻烦您看一下我这个界面,cellmap的路径我设置应该是对的,但还是出现原来的问题。
再次对您表示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帮我这个小白解决问题,实在是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libre.rcx 只是运行文件,还有一个包含电容电阻参数提取的文件要在calibre.rcx里include
...

嗯嗯 好的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麻烦您看一下我这个界面,cellmap的路径我设置应该是对的,但还是出现原来的问题。
再次对您表示感 ...

calibre view type选schemt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view type选schemtic

您好,按照您说的我又进行了一次 还是会出现之前的窗口。
不过我试了一下ADE仿真 仿真出来的数据和前仿已经不一样了,而且LVS里面也有寄生的参数,请问这算是提取成功了吗?
我看之前有人说output选transistor level 可能会重复提取寄生参数 ,怎么看是不是重复提取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按照您说的我又进行了一次 还是会出现之前的窗口。
不过我试了一下ADE仿真 仿真出来的数据和前仿已 ...

看抽取的寄生网表,加hcell可以避免重复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