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获得一个TOP上所有INSTANCE的database?

楼主(2022-05-15):
如何获得一个TOP上所有INSTANCE的database?  我想对TOP上的一个单独INV的属性进行修改,而不是对同一种 的INV进行修改,具体点说对CELLNAME 为INV_22 INSTANCE NAME为 I0  的器件,用CELLNAME为INV_666进行替换,要用到什么函数呢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1.

cv = geGetEditCellView()
I0 = car(setof (x cv~>instances x~>name =="I0"))
when(I0~>master~>cellName == "INV_22"
  I0~>master = dbOpenCellViewByType( I0~>master~>libName "INV_666" "symbol" "" "r")
  dbCheck(cv)
  dbSave(cv)
) ;; wh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 = geGetEditCellView()
I0 = car(setof (x cv~>instances x~>name =="I0"))
when(I0~>master~>cellName  ...

谢谢,真的很感谢,回了很多我的帖子了,阖家幸福,身体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 = geGetEditCellView()
I0 = car(setof (x cv~>instances x~>name =="I0"))
when(I0~>master~>cellName  ...

前辈,想请教Foreach 是不是不能嵌套?我想用Foreach遍历整个库的CellName到另一个Foreach中,但程序没有用 procedure(Copy_Rename()let((cv dd_l ln_l cn_l lib_n Num cell_l cell_n)
cv=geGetEditCellView()
lib_n=cv~>libName
cell_l=ddGetObj(lib_n)~>cells~>name
dd_l=cv~>instances
ln_l=cv~>instances~>name
cn_l=cv~>instances~>cellName
Num=0
foreach(cell_n cell_l
if(member(cell_n cn_l) then
foreach(dd dd_l
if(dd~>cellName==cell_n then
In=dd~>name
in_n=strcat(dd~>cellName "_" In)
dv=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 dd~>cellName "schematic" "" "a")
ev=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 dd~>cellName "layout" "" "a")
pv=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 dd~>cellName "symbol" "" "a")
dbCopyCellView(dv lib_n in_n "schematic")
dbCopyCellView(ev lib_n in_n "layout")
dbCopyCellView(pv lib_n in_n "symbol")
dd~>master=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 in_n "symbol" "" "r")
Num=Num+1
);if
printf("\n%-15d" Num)
);foreach
);if
);foreach
dbCheck(cv)
dbSave(cv)
);let
);procedure
Copy_Rename()

网友A:
你要做到什么?我要花几分钟看一下你的代码,然后才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到什么?我要花几分钟看一下你的代码,然后才能修改。

将所有重复的门,重命名把他们唯一化,给所有的 单元后面加上唯一的后缀,并复制他们的所有CELLVIEW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所有重复的门,重命名把他们唯一化,给所有的 单元后面加上唯一的后缀,并复制他们的所有CELLVIEW
...

procedure(Copy_Rename()

let( (cv dd_l ln_l cn_l lib_n Num cell_l cell_n)
cv = geGetEditCellView()
lib_n = cv~>libName

cell_l = ddGetObj(lib_n)~>cells~>name
dd_l = cv~>instances
;; ln_l = cv~>instances~>name
;; cn_l = cv~>instances~>cellName

Num = 0

;;foreach( cell_n cell_l
;; if( member(cell_n cn_l) then
   foreach( dd dd_l
    if(dd~>cellName == cell_n then
      In = dd~>name
      in_n = strcat(dd~>cellName "_" In)
      d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 dd~>cellName "schematic" "" "a")
      e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 dd~>cellName "layout" "" "a")
      p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 dd~>cellName "symbol" "" "a")
      dbCopyCellView(dv lib_n in_n "schematic")
      dbCopyCellView(ev lib_n in_n "layout")
      dbCopyCellView(pv lib_n in_n "symbol")
      dd~>master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 in_n "symbol" "" "r")
      Num = Num+1
  );if
  printf("\n%-15d" Num)
  );foreach
;; );if
;; );foreach

dbCheck(cv)
dbSave(cv)
);let
); procedure

Copy_Rename()

网友A:
另外要把你的局部变量整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要把你的局部变量整理一下,就好了。

cell_n这个变量,没有赋值,我是想将所有的单元的名字都遍历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要把你的局部变量整理一下,就好了。

cell_n这个变量,没有赋值,我是想将所有的单元的名字都遍历给他,好让他对同名的CELL进行操作

网友A:
if( dd~>cellName == cell_n then 这行可以去掉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的instance name本身就是唯一的,不然你当初check-and-save都做不了,所以你加上cellname之后组合起来的新的instance name肯定也是唯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dd~>cellName == cell_n then 这行可以去掉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的instance name本身就是唯一的, ...

受教,感谢

网友(2024-12-2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