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文件

楼主(2022-05-15):
想问问大家一般是用哪个文件进行版图参数提取的呢?
我看论坛上有人说用XRC文件,但目前有的文件里似乎并没有这个文件。并且现有的文件每个都试过了,都无法进行参数提取

网友A:
XRC文件一般由LVS规则文件修改而来,按文件里面的选项说明,做适当修改,并用include吧rules.C,rules.R,rules.S这几个文件包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XRC文件一般由LVS规则文件修改而来,按文件里面的选项说明,做适当修改,并用include吧rules.C,rules.R,rul ...

感谢回复 !您的意思是说要将这个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都include吗?但是怎么同时include多个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您的意思是说要将这个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都include吗?但是怎么同时include多个文件呢?
...

复制lvs的规则文件到寄生参数提取的规则文件目录下,修改该lvs文件,
文件开头会有一些选项,根据其下面的注释进行适当修改,
比如
#DEFINE RC_RUN FALSE
在做LVS时是FALSE,在做寄生参数提取时要改为
#DEFINE RC_RUN TRUE
再在文件中添加3行include,分别把rules.C,rules.R,rules.S包含进来
如:
include "/home/user1/xxx/Calibre/xRC/rulefiles/TYPICAL/rules.C"
include "/home/user1/xxx/Calibre/xRC/rulefiles/TYPICAL/rules.R"
include "/home/user1/xxx/Calibre/xRC/rulefiles/TYPICAL/rul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lvs的规则文件到寄生参数提取的规则文件目录下,修改该lvs文件,
文件开头会有一些选项,根据其下面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