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trong arm型的比较器不能分辨差别小的输入电压

楼主(2022-05-15):
我希望在我的SARADC里使用一个Strong Arm型的比较器,但是发现其精度不够,远达不到ADC的精确度。请问这是哪方面的问题?

输入为907mV和900mV时

输入为907mV和900mV时

输入为1.8V和900mV时

输入为1.8V和900mV时

比较器的原理图

比较器的原理图

问题解决了,比较器两个输出的负载不同,使得比较器两边电容大小不同,充电速度本身就不同,自然就不精准了

网友A:
如果你电路没搭错,就看一下offset/noise/kick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电路没搭错,就看一下offset/noise/kickback

啊啊,我没有加蒙特卡洛之类的仿真,按说应该是完全对称的,还会有offset吗?

kickback的话应该也不明显吧(我这输入直接接的理想电压源)

噪声可能是什么问题呢?会是管子太宽了吗?

放大错误的判断可以看到这个输出一开始是下降了,但不知为何没能降下去,反而上升了?

网友B:
你要去看中间节点的电压,才能看出哪个管子没工作或者没比较出来就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去看中间节点的电压,才能看出哪个管子没工作或者没比较出来就复位了
去看A、B、VOP、VON的电压 ...

VON和VOP的状态就是恰恰相反,至于A和B节点,我观察了(1.8V,0.9V)这组和(0.9V,0.907V)这组,大概如下图所示
这张是正常工作的

下面这张是工作失败的,看起来A点和B点的电压并没有马上区分开。

下面这个是工作失败的VON与VOP。
理论上来说,绿色的信号应当降下去才对,不知为何这里就升起来了。

网友B:
你放的图vop和von是对的 建议把线弄成solid 这样也太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放的图vop和von是对的 建议把线弄成solid 这样也太难看了

好的。

但是我这个图是错的,刚好反了。应该是绿色的降下去,红色的升起来。这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放的图vop和von是对的 建议把线弄成solid 这样也太难看了

大佬,我再问一下,像这种最简单结构的Strong arm型比较器要达到1mV级别的精度得需要多宽的管子?

我自己试了试得把MOS的宽度加到200um以上(tsmc 180nm),这是不是正常情况?

网友C:
前仿真1mV精度不难,200u宽度肯定不正常。你是怎么调的?可以参考这篇文章里面的原理来调

网友:
参考文档不错,看看先1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仿真1mV精度不难,200u宽度肯定不正常。你是怎么调的?可以参考这篇文章里面的原理来调

...

确实不正常,我找到问题了,比较器两边输出的负载不一样,导致两边充电速度不一样。
感谢回答

网友(2024-06-12):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正常,我找到问题了,比较器两边输出的负载不一样,导致两边充电速度不一样。
感谢回答
...

楼主您好,想问下你是怎么判断两个输出的负载的呢?我觉得我的比较器误差也很大,同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