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pex提取参数

楼主(2022-05-15):
昨天晚上跑后仿还好好的 今天一来同样的操作 对一个bandgap提参数首先就是报了warning
然后用config选择calibre来跑后仿要么会报这个错误
要么跑出来波形为零
提参数窗口如下,很常规啊
这怎么回事呢 我确定我现在的操作和昨天一模一样 但是就是出问题了 难道是睡觉的问题....

楼主:
前仿真  lvs drc 都过了 没啥毛病,不过总感觉提取的calibre不对劲。之前提的都很慢,文件基本上M,现在提取出来时间短,文件也小 只有几百k

楼主:
我还尝试提取参数的时候选择no RC 来检验提取方法是否正确,提完之后是0 warning和0 error,但是用calibre跑仿真的时候就会出现:ERROR CMI-2440,如我第二张图显示的一样,说我某个管子大小不对。但是我前仿和drclvs都没问题啊,就很奇怪

网友A:
格式为什么是HSPICE?不是calb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为什么是HSPICE?不是calbreview?

奥 其实我两种都提过 现在问题解决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 将原有的rule删掉 重新解压一份出来,再跑,后仿就正常了。。我用diff语句对比了一下两份文件,一模一样…但是问题确实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