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22-05-15):
请问寄生参数提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A:
规则文件里有些选项需要设置,比如金属层数,你这个是不是这个选项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文件里有些选项需要设置,比如金属层数,你这个是不是这个选项没有设置正确? ...

就是提示的这个文件嘛?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提示的这个文件嘛?

是的
比如#DEFINE TOPMETAL 6
要根据你用的金属层数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比如#DEFINE TOPMETAL 6
要根据你用的金属层数修改

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有个新的问题,就是提取成功后calibre文件中所有的Pin都显示floating,请问您知道是为什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include 了rule.c 这些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有个新的问题,就是提取成功后calibre文件中所有的Pin都显示floating,请问您知道是 ...

可能是calview.cellmap文件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