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 fi做EMIR分析

楼主(2022-05-15):
DSPF文件是用calibre xcat提取的,仿真完后,IR能看到结果,但EM看不了结果,工艺文件是一个ict文件,不知道是不是金属层对应文件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有大佬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A:
确保ICT文件中包含EM信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ICT文件中包含EM信息才行

ict文件有EM信息,

网友:
ict是QRC提参文件

楼主:
还有个问题,在EMIR设置里EM Tech File和EM Only ICT File的区别,因为我只有Only ICT 文件,所以EM Tech File就没放,但后面看结果时,有个Tech File选项需要填,想问这个文件是什么应该怎么来,

网友:
有个em only 的ict文件,那个是判断em是否达标的,必须得放

网友B:
我指的是这个

单独的一个文件

单独的一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这个

这个文件有,那么上面的EM Tech File文件是必须要QRC文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有,那么上面的EM Tech File文件是必须要QRC文件吗

不一定 QRC file 是给QUANTUS 用的, voltus-fi 用ict即可,当然你可以都试试,我之前用s家 都试过 ict 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 QRC file 是给QUANTUS 用的, voltus-fi 用ict即可,当然你可以都试试,我之前用s家 都试过 ict  ...

目前我EM Tech File放过ICT和QRC文件,但是跑出来,EM都没有结果,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Voltus-Fi-XL也没有报错只有关于layer的一些warning,我不知道是哪个或哪些文件的问题,是用calibre xcat提取的dspf文件的问题,还是EM Tech File文件的问题,还是layer map file的问题,或者是其他什么问题。目前是照着用户手册上的步骤走的。迷茫

网友B:
我的case是 那个em only的ict文件是另外的 你得找vendor 要

网友B:
ir能跑说明已经计算出来了i 和 方块电阻 你就是缺少那个current density 判断的文件 em 跑不出来就是因为缺少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能跑说明已经计算出来了i 和 方块电阻 你就是缺少那个current density 判断的文件 em 跑不出来就是因为缺 ...

EM data file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case是 那个em only的ict文件是另外的 你得找vendor 要

EM Only ICT文件是有的,放在了EM Rule Check Setup的第三行,第一行放的同工艺但不是第三行ICT文件提取的QRC,是同一个vendor提供的文件,同这个qrc文件还有一个ict但不是em only的ict,我试了试也不行

楼主:
现在还是怀疑DSPF文件有问题,提取出来的电阻信息格式不对,在Dspf检查的时候虽然没有报错,但说没有layer和长宽这些信息

网友(2023-08-3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怀疑DSPF文件有问题,提取出来的电阻信息格式不对,在Dspf检查的时候虽然没有报错,但说没有layer ...

如果是用calibre提取dspf,在pex netlist 加上TOTEM关键字

如果是用starrc,有个 target: EMIR。这个太久没用记不住了
PVS不熟

网友D(2023-11-09):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这个

请问layer map file这个文件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layer map file这个文件是哪里来的啊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解决了吗?

没有呢,还在弄

网友(2024-07-12):
请教下用xcat抽dspf跑emir该如何设置

网友(2025-02-07):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calibre提取dspf,在pex netlist 加上TOTEM关键字

如果是用starrc,有个 target: EMIR。这个太 ...

大佬,能具体说一下用calibre提取dspf,在pex netlist 加上TOTEM关键字要怎么操作吗

网友(2025-06-16):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