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I公司的ACE软件识别不了板子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16):
如题。

网友A:
你板子电上对了吗 先把DC 查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电上对了吗 先把DC 查一遍吧

我确定上电了,应该不是DC的问题。我学长用他的电脑上的ACE软件就可以检测到板子,而我的就不行。我的ACE软件和他的版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