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楼主(2022-05-16):
大哥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尺寸问题,左边mos管是我生成的,尺寸比我画的最小尺寸的孔还小,咋解决?618的cadence,smic.13mmrf-1233的库

网友:
你是要接GATE 的孔吗?把poly 拉出去,增大width,可以打单孔。

网友:
DRC有报错吗?

网友:
如果PDK是正确的,你为什么画那么大呢

网友(2022-07-20):
自己把孔调小一下,看看drc会不会报错

网友:
如果你是要poly上打孔,首先你选择的空就应该是GT(poly层)-M1的孔,你调出来的是AA-M1的孔。如果还是大了可以调M1包孔的距离。

网友:
孔可以调,连线拉出去

网友:
直接用O 自动打孔多省事

网友:
有个skill快捷键可以自动加宽MOS管源漏金属宽度,宽度可以自己设置procedure(AddMos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