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eap frog结构的有源RC低通滤波器设计

楼主(2022-05-16):
想请教一下论坛大佬,关于leap frog结构的有源RC低通滤波器的传函和Q值公式为什么一般在论文里都不提及呢,用filter solution可以得到电路以及具体公式,但放入cadence中应用时,仍然不知道需要微调哪个电阻电容,幅频曲线在末端仍然会有一点上翘,导致纹波大于设定值。想知道关于运放的gbw该如何确定,看了几篇文章,文章内的这个误差比列参数的值一直没找到,想请教一下,这个值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

网友A:
按照误差的定义,delta=(Hi-Hn)/Hi,这个误差比例可以理解为相对误差Δ/Ide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误差的定义,delta=(Hi-Hn)/Hi,这个误差比例可以理解为相对误差Δ/Ideal

对,是可以求出公式,但是最终要得到gbw的话,那这个误差比列不是应该是一个数值嘛,然后带入公式计算出gbw

网友(2023-09-11):
楼主,这是哪一本教材的PDF?

网友(2025-01-16):
同问,leapfrog有啥相关书籍资料

网友:
原来综合滤波器函数并得到无源LC网络可以用filter solution软件实现,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