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ads ael不能生成图形

楼主(2022-05-16):
1.ael代码

2. 将ael代码放到lib文件夹下

3. 新建版图,然后customize pcell

4. 在其他版图添加建的图形

出现问题

Dr. Mühlhaus Consulting & Software GmbH » 使用 AEL 代码创建自定义图稿单元 (muehlhaus.com)
请教一下大佬,这个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按照教程来的

网友A:
网上有ADS PDK生成的服务 2000块钱一套

网友B:
这是warning,不是error,看提示,应该已经生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ADS PDK生成的服务 2000块钱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warning,不是error,看提示,应该已经生成了。

但是没有图像哎,不知道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没有图像哎,不知道为啥,

有没有可能是层不对,感觉自己碰到过,但又想不起来是怎么处理的。这种自动生成设置不会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层不对,感觉自己碰到过,但又想不起来是怎么处理的。这种自动生成设置不会很难的。 ...

现在可以了,先生成原理图,然后在建立版图,就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