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原理图出现cannot open basic问题

楼主(2022-05-16):
sch-1034 cannot open libary ''basic'' for requested pin master,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版本是617,按照教程一步步到这就这样了

网友A:
cds.lib有正确添加“basic”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lib有正确添加“basic”库吗?

才接触,这个应该怎么添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lib有正确添加“basic”库吗?

懂了,确实没有,谢谢了·

网友(2023-03-27):
请问一般basic库文件地址在哪里?

网友(2023-07-11):
引用 楼主:
懂了,确实没有,谢谢了·

能教教怎么添加嘛?谢谢

网友:
你好 请问怎么添加的basic库呀 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