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报waiting for ipc: 4 to terminate

楼主(2022-05-16):
一直卡在那里不动,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不是每个账户都报,可以肯定的是cshrc配置是一致的。

网友A:
是不是联网了 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联网了 机器

解决了,是cdsinit文件的问题,不知道他们改了什么,重新从我这拷贝一份就没问题了。
服务器本身没有联网,但是PC是联网的,就是说用联网的PC机,通过VNC连接没联网的服务器,这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