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FF recovery的问题

楼主(2022-05-16):
如果一个异步复位的FF,上电复位后RST一直保持LOW。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某种原因,比如ESD Surge,FF/Q强制从0--->1。ESD Surge结束后,由于FF/RST一直保持LOW,FF/Q可以马上恢复到0?

网友:
虽然实际上遇到过的情况不一定是你说的情况,但分析可以得出FF肯定会复位(恢复到0的时间根据寄存器参数确定);我们一般遇到ESD把芯片程序打乱,我们都是通过复位的方式来让系统正常工作,如果RST在复位状态不能把FF拉到复位态,那么我们这种设计就是无效了(实际的产品被ESD打的不能正常工作,通过复位都能正常);如果真的不能把FF拉到复位态,那么就是FF被打坏了。

楼主:
Hello
我也认同你的分析。但是我在仿真器里$deposit (FF/Q, 1),FF/Q在没有negedge RST和CK锁D的情况下,是不会恢复的。尽管这个时候RST一直是低。
我怀疑应该是仿真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Hello
我也认同你的分析。但是我在仿真器里$deposit (FF/Q, 1),FF/Q在没有negedge RST和CK锁D的情况下,是 ...

前仿那是因为always触发条件是时钟上升沿和复位下降沿,没有rst的下降沿,always语句不执行,你可以使用网表仿真看看。或者查看器件提供的真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