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做AMS用的'ConnRules_ms.vams, 这个connect rule 在哪里能找到?

楼主(2022-05-16):
cadence 做AMS用的'ConnRules_ms.vams, 这个connect rule 在哪里能找到?
是在RF那个包里面么?
怎么把它加载到connect lib 里面?

坐等

网友:
在AMS软件安装路径下,先执行一下这个./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再include cds文件SOFTINCLUDE /eda/cadence/INCISIVE151/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ds.lib

网友:
ADEL→setup→connectrule→a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