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Grid 修改

楼主(2022-05-1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关于 virtuoso grid 设置的问题:
我画了一个版图,Design Rule 要求Grid为0.00025um,Techfile 里面设置的也为0.00025um。现在我将版图导出,然后导入时缩放0.364会出现版图的尺寸不是Grid的整数倍(版图会出现错位现象),所以我想把导入的版图Grid改为0.000001um,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是改Techfile呢?或者有什么Skill能改一下Grid。万分感谢。

网友A:
好奇,为啥要缩放0.364?
StreamIn 试试这个:

网友B:
可以不用导入导出来缩放

1、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2、CIW 中运行: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Name)
3、会在当前 cell 下创建一个 “_xform” 结尾的 view,新建一个 layout cellview 调用它就可以修改缩放比例和角度了
PS:可能会出现grid问题

方法在论坛上已经有了,这是原贴https://bbs.eetop.cn/thread-882539-1-1.html?ivk_sa=1024320u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导入导出来缩放

1、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grid问题最好不要修改TF文件,不然工艺厂打回来不给过,硬要改的话可以在layout先E改
再在streamout界面的option~>geometry把Snap to Grid勾上
这样导出来的gds的grid就会应用上面改过的Snap space

网友:
0.00025um不在格点上,0.000001um你确定还不在格点上?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的最小尺寸到底是多少?0.000001也不能被整除?如果能被整除,只不过你看着不在格点上就应该按e然后调节格点设置,将格点设置调成0.000001um,而不是修改版图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为啥要缩放0.364?
StreamIn 试试这个:

这个方法试过了,即使勾选上snap to grid,也会造成缩放完的版图不在格点上,造成版图上各种各样的G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导入导出来缩放

1、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我用过这种方法,因为我的版图Topcell中底层cell太多,所以virtuoso运行时间特别长,可操作性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id问题最好不要修改TF文件,不然工艺厂打回来不给过,硬要改的话可以在layout先E改

再在streamout界面 ...

这种方法我试了一下,由于TECH已经将Grid设置为0.00025um,所以E改的话,只能改为比0.00025um大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