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瞬态响应

楼主(2022-05-16):
Hi 各位大佬:

LDO仿真,输出的电压在重载切换到轻载时,电压恢复很慢是怎么回事呢?右上角是3.3V的输出电压,下面黄色的曲线是电流轻重负载切换,1us的上升下降时间。
轻载到重载感觉没问题。

左侧是轻载下的环路增益和PM。 也检查了在不同的负载电流下的PM值,最差是70°。哪里出问题了呢?电路采用的是带buffer的结构,1uF的外接负载电容

网友A:
看波特图上是因为轻载下有右零点存在导致振荡。虽然远离带宽,但是还是会影响tr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特图上是因为轻载下有右零点存在导致振荡。虽然远离带宽,但是还是会影响tran ...

请问怎么区分左右零极点呢?还有这个怎么消除零点的影响呢?

网友:
bandwidth is not enough. try to enlarge gm.

网友B:
LZ你的LDO外部电容有多大,排除一下是不是他的影响,ESR用的多大,建议可以先跑个单次负载跳变看看LDO输出能否恢复,恢复时间

网友C:
你可以试着把负载电流的变化周期设置的长一点,你就会发现你的输出在轻载状态下是持续减小的,轻载条件下输出持续减小是由于在负载由重载转换为轻载时,输出冲的太高,然后电容就持续放电,导致你的输出波形持续减小,我的建议是你可以适当增大在轻载时功率管Mp的输出电流,也就是减小R1和R2,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
低电流太小了。你估算一下,输出电容几十毫伏过充需要多久才能放掉?

网友:
你的电压恢复很慢说明带宽太小了,从你左边轻载下的波特图也能看出来;稳定后你的电压没恢复到原来理论值,则说明此时的增益出现了问题,可以check一下你轻载下环路的DC点是否正常

网友D:
过冲大说明环路慢,有一些补偿办法可以检测过冲快速关断
过冲以后的表现很正常,电容很大,放电电流又很小,只能慢慢恢复咯
跟稳定性无关

网友:
外接电容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LDO外部电容有多大,排除一下是不是他的影响,ESR用的多大,建议可以先跑个单次负载跳变看看LDO输出 ...

ESR目前用的是10m欧。请问电阻一般是电容类型决定的吗?可以随意选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着把负载电流的变化周期设置的长一点,你就会发现你的输出在轻载状态下是持续减小的,轻载条件下输 ...

电阻降低,DC功耗就增大了。设计指标有这个考量,所以这个地方的电阻选的比较大,流过电阻的电流在3uA左右。降低R的值确实可以提高放电速度,尽快稳定,但是对冲击的大小好像不是决定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冲大说明环路慢,有一些补偿办法可以检测过冲快速关断
过冲以后的表现很正常,电容很大,放电电流又很小 ...

请问有推荐的过冲检测电路吗?参考几篇论文,不是太复杂就是性能不太好。有的还会影响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推荐的过冲检测电路吗?参考几篇论文,不是太复杂就是性能不太好。有的还会影响稳定性
...

不好意思,这一块我也是知道的不深

网友:
过冲检测电路?我所能想到的是:
1、增大gm,可以改变放大器的尺寸。
2、如果增益足够,就修改补偿,既然是零点产生,可以尝试零极点消除的补偿方式。
3、增加快速响应电路

零极点消除

快速响应电路

网友E(2023-11-04):
楼主您好 我现在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想问一下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 我现在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想问一下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解决了吗 ,,,方便告知一下 解决思路吗?

网友F:
五楼说得对,和稳定性无关,就是外置电容太大,静态电流太小,需要长时间来泄放,可以尝试提高电路响应速度(增大功耗),或者提高轻载的功耗

网友(2024-11-15):
引用 网友F:
五楼说得对,和稳定性无关,就是外置电容太大,静态电流太小,需要长时间来泄放,可以尝试提高电路响应速度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