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trim基准电压的绝对精度

楼主(2022-05-16):
目前关于bandgap reference的文章多是讨论如何提高基准电压的温度系数的,少有是关于基准的Initial accuracy,IEEE有很少几篇是这方面的,但是也都比较老了,请问现在有什么比较先进的办法来提高基准电压的绝对精度的吗。
看到ADI有很多产品,不仅输出电压值可以调节,精度也可做到万分之几,就是看了他们的技术文档也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有无有相关经验的前辈可以指点一下,或是推荐两篇paper啊,拜谢。

楼主:
trim方式也多是采用efuse,有无其他办法呢

网友A:
绝对精度是不是还是在trim上,不仅对于一阶进行处理,二阶而同样进行处理,这样应该会达到更高的精度吧,本人的浅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精度是不是还是在trim上,不仅对于一阶进行处理,二阶而同样进行处理,这样应该会达到更高的精度吧,本 ...

二阶的补偿技术可以把温度系数做得很低,但是initial accuracy想要做到千分之一以内,靠曲率补偿肯定是做不到的

网友:
激光修调

楼主:
嗯嗯,目前是考虑过这么做,但是具体的电路结构不知道用哪种,也不知道哪篇paper的实现比较靠谱。。您若是做过的话有没有实用的paper可以借小弟参考呢。谢谢

网友:
mark一下,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