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设计的mos的unCox和lamda怎么确定比较好?

楼主(2022-05-16):
只学了运放的设计,发现gm/id设计cascode的共栅极和负载管还好说,直接gm/id=6.67或者10,但是输入管用gm/id方法就会忽略许多指标。所以还得level one求k和vth。
vth可以直流仿真(L确定的情况下),result brower里面的vth就是,变化不大,10%的误差甚至更小。
但是k受到沟道调制效应的影响,变化真的很大。我想直接取vdd/2的值,但是mos的宽度也会使之变化。

——————问题补充

我再把问题具体一些吧:
比如设计从运放直流增益出发,那么可能会有两种以上的处理方法:
1. gds=λ*Id,这样在仿真管子参数的时候可以多仿出一个λ的情况。如:(3条消息) gm/id法设计5管OTA_冯+的博客-CSDN博客
2.根据直流增益的量级,确定mos管的本征增益量级,同样的,仿真管子参数的时候可以多仿出一个self_gain的情况。 如:(3条消息) 用Cadence Virtuoso IC617结合gm/id方法设计两级运放(五管OTA加共源极)_菜鸡渣渣一个的博客-CSDN博客_两级运放

以上两种情况我都可以处理。

但是唐长文老师的《全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当中,两级跨导是由转化速率(slew rate,SR)确定的。如下图: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从SR确定gm/id的值,我自己再想想。

感觉还是没吃透各个指标对gm/id的制约

网友A:
你用gm/id的方法不是应该首先确定的是输入对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gm/id的方法不是应该首先确定的是输入对管么?

那我再看看如何从设计指标推导gm/id的值,争取得到一个合乎规定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gm/id的方法不是应该首先确定的是输入对管么?

我再把问题具体一些吧:
比如设计从运放直流增益出发,那么可能会有两种以上的处理方法:
1. gds=λ*Id,这样在仿真管子参数的时候可以多仿出一个λ的情况
2.根据直流增益的量级,确定mos管的本征增益量级,同样的,仿真管子参数的时候可以多仿出一个self_gain的情况。

以上两种情况我都可以处理。

但是唐长文老师的《全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当中,两级跨导是由转化速率(slew rate,SR)确定的。请问这种情况如何从SR确定gm/id的值,我自己再想想。

感觉还是没吃透各个指标对gm/id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