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为什么父类句柄不能访问子类方法和成员

楼主(2022-05-16):
`timescale 1ns/1ns

class parent;
        int A;
        function void printf();
                $display("hello word");
        endfunction
        function new();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child extends parent;
        int B;
        function new();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void cprintf();
                $display("I'm child,hello word");
        endfunction
endclass

module ptest;
        parent a;
        child b;
        initial begin
            //a = new();
                b = new();
                a = b;
                a.printf();
                //a.cprintf();
                //
                $cast(b,a);
                a.cprintf();
        end
endmodule
已经进行了类型转换,父类句柄还是不能访问子类成员

网友A:
因为声明的时候你已经是父类类型了,编译器看到的只是父类,父类不会看到子类的属性。默认是2个不同的空间,就算名字一样也是遮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声明的时候你已经是父类类型了,编译器看到的只是父类,父类不会看到子类的属性。默认是2个不同的空间 ...

cast将父类转换为子类,这不就是sequence访问sequencer的变量也是这样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声明的时候你已经是父类类型了,编译器看到的只是父类,父类不会看到子类的属性。默认是2个不同的空间 ...

  • 父类句柄转成子类句柄的原因是要访问子类的成员变量。请问大佬咋实现,为什么我这样写编译不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 父类句柄转成子类句柄的原因是要访问子类的成员变量。请问大佬咋实现,为什么我这样写编译不通过

    ...

  • 父类句柄永远不能访问子类成员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父类句柄永远不能访问子类成员变量

    我这,刚开始将子类句柄赋值给父类句柄,然后进行cast转换,应该不会报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父类句柄永远不能访问子类成员变量

    只能访问跟父类相同的子类成员和方法,有利于多态性。应该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父类句柄永远不能访问子类成员变量

    `timescale 1ns/1ns

    class parent;
            int A = 2;
            virtual function void cprintf();
                    $display("hello word");
            endfunction
            function new();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child extends parent;
            int B = 4;
            function new();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cprintf();
                    $display("I'm child,hello word");
            endfunction
    endclass

    module ptest;
            parent a;
            child b,b1;
            initial begin

                    b = new(); //子类对象
                    a=b;
                    $display("child A = %d",b1.B);
                    void'($cast(b1,a));

                    $display("child A = %d",b1.B);
            end
    endmodule
    懂了,谢谢大佬,明白了cast

网友:
    https://www.cnblogs.com/xuqing125/p/15928599.html 想想p_sequencer为什么会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