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O单元的最小距离

楼主(2022-05-16):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最小距离是什么和什么的最小距离?没懂它的意思,还有电源IO和地IO可以放在一起吗?40nm工艺。

网友:
应该就是signal IO和最近的PG IO之间的距离吧,为了保证ESD,我觉得应该是不超过273um,这个minimum我也没搞懂

网友:
power和ground IO一般都是放在一起的吧,tsmc12nm甚至把PG的IO做在了一个IO cell里

楼主:
请教一下PG IO是什么IO?电源IO和地IO放在一起的话,应该要加ESD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