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 16位隔离式ADC MS2400参数

楼主(2022-05-16):
MS2400描述
MS2400是一款二阶Σ-Δ调制器,集成片上数字隔离器,能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为高速1位码流。调制器对输入信号连续采样,无需外部采样保持电路。模拟信号输入满量程为±320mV,转换后的数字码流的最高数据速率为10MHz。MS2400的VDD1采用5V电源供电,VDD2可采用5 V或3 V电源供电。
串行接口采用数字式隔离,能提供更加优异的工作特性。该器件内置片内基准电压。MS2400采用16引脚SOW封装,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125°C。
主要特点
10MHz时钟速率
16位无失码
16位时INL典型值为±2LSB
失调漂移:1uV/℃
片上数字隔离器
片内基准电压
±250mV模拟输入电压(满幅±320mV)
低功耗工作
工作温度范围:-40℃至+125℃
SOW16封装
隔离耐压符合60s 5k Vrms 标准
MS2400封装图

管脚图

管教说明图

内部框图

极限参数
芯片使用中,任何超过极限参数的应用方式会对器件造成永久的损坏,芯片长时间处于极限工作状态可能会影响器件的可靠性。极限参数只是由一系列极端测试得出,并不代表芯片可以正常工作在此极限条件下。

应用信息
模拟输入
MS2400 通过二阶调制器级,能够将输入信号转换为输出码流。为重构原始信息,需经过数字滤波和抽取处理。推荐使用 Sinc3 滤波器。假设采用频率为 10 MHz 的内部时钟频率,如果抽取率为 256,则生成的 16 位字速率为 39 kHz。16 位输出模式下,MS2400 的传递函数如下图所示。

数字滤波器
整个系统的分辨率和吞吐率取决于所选的滤波器和所采用的抽取率。抽取率越高,系统的精度越高。但精度与吞吐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折衷,因此,较高的抽取率产生吞吐率较低的解决方案。建议将 MS2400 与一个 Sinc3 滤波器搭配使用。
接地和布局布线
建议在 VDD1 和 VDD2 处分别连接 100 nF 电源去耦电容。在具有高共模瞬变的应用中,要确保隔离栅两端的电路板耦合最小。此外,电路板布局时要考虑,任何耦合都不会出现并影响特定器件侧所有的引脚。如果不满足设计要求,将会使引脚间的电压差异超过器件的绝对最大额定值,造成器件闩锁或者永久损坏。去耦电容应尽量靠近电源引脚。
应尽量降低模拟输入端的串连电阻,以避免产生信号失真(尤其在高温条件下)。如果可能,应保证各个模拟输入引脚的源阻抗相等,以降低失调误差。注意失配和热电偶对模拟输入 PCB 走线的影响,以降低失调漂移。
隔离寿命
所有隔离结构在太长时间使用和/或过高电压作用下都易于击穿。MS2400 的使用寿命随施加于隔离结构的波形类型而异。集成的数字隔离结构以不同速率衰减,这由波形是否为双极性交流、单极性交流或直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