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BCD工艺MOS管的电压范围

楼主(2022-05-16):
,这是1.8V的管子  ,由于电源电压是3.3V,所以导致它的Vgn和Vbd超过了最大限度1.98V,这样的电路设计可以吗

网友:
用5V的管子

楼主:
因为电源电压是3V,所以用5v的管子的阈值电压太大,不能进入饱和区或亚阈值区,还有一种就是用5V的管子,然后上面只用一个P管,不用cascode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电源电压是3V

=>
3V device

网友A:
不可以,这样会有耐压问题,你一上电直接大电流。建议用5V器件,我之前没有看见3V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这样会有耐压问题,你一上电直接大电流。建议用5V器件,我之前没有看见3V器件 ...

是的,这个BCD工艺之有1.8V和5V的器件,没有3V的器件

网友(2023-04-06):
楼主可以分享我一下SMIC0.18BCD工艺库吗?

网友(2023-05-17):
Vgb还好,Vbd是比较危险的,pmos衬底能否自偏置,不接3.3

网友(2023-09-18):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SMIC.BCD的工艺库吗

网友:
1.8V器件你用到3.3V,是不保证精度的,一般S的精度保证在1.1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