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时钟差分buffer工作原理

楼主(2022-05-16):
这种差分buffer好像可以平衡CLK+和CLK-之间的180°相位,这种负载带个latch的buffer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参考论文?貌似ADC时钟中经常用到,反相器的比例应该怎么设置?允许CLK+和CLK-之间的最大相位不平衡程度取决于什么?

网友A(2024-03-12):
latch的反相器尺寸比前面两个小,通过迟滞使得上下两路时钟之间相位平衡。同时,该结构也经常用在环路振荡器中,latch能够改善vdd变化对delay的varia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tch的反相器尺寸比前面两个小,通过迟滞使得上下两路时钟之间相位平衡。同时,该结构也经常用在环路振荡 ...

latch能够改善vdd变化对delay的variation,感觉这种像伪差分,不是全差分,能起作用吗?另外,这个作用能用于改善时钟传播过程中的占空比损失吗,比如ddr需要尽可能接近50%占空比的时钟,或者有更好的做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atch能够改善vdd变化对delay的variation,感觉这种像伪差分,不是全差分,能起作用吗?另外,这个作用能 ...

能改善在不同power下的varaition,这个我仿过。不过不能改善duty cycle变化,duty cycle,我觉得主要是前面电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总延时误差造成的,有一个较粗略的调整方法就是通过电容耦合到自偏置的反相器上,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改善在不同power下的varaition,这个我仿过。不过不能改善duty cycle变化,duty cycle,我觉得主要是前 ...

精确的duty cycle 在50%,还是需要专门的dcc调节电路去调吧,有模拟的,也有数字的

网友B:
名字叫做deskew clock buffer,差分clock buffer会用这种结构。相关论文会大概介绍几个反相器的尺寸比例。

网友:
serdes里面常用的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名字叫做deskew clock buffer,差分clock buffer会用这种结构。相关论文会大概介绍几个反相器的尺寸比例。 ...

仿真验证了下, 这个作用能用于改善时钟传播过程中的占空比损失(上下两路反相器工艺角一致的情况),等效于校正crosspoint。如果上下两路,一路偏fs,一路偏sf所造成的dutycycle就不能校正了,但是这个mismatch应该很小,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验证了下, 这个作用能用于改善时钟传播过程中的占空比损失(上下两路反相器工艺角一致的情况),等 ...

感觉有道理,在没有dcc占空比校准时,很难通过调逻辑门尺寸,兼顾不同pvt corner的占空比。既然伪差分两边是对称的,一变的上升沿和的另一边下降沿的延时一样,应该会有效果。

网友C(2024-10-30):
引用 网友A:
latch的反相器尺寸比前面两个小,通过迟滞使得上下两路时钟之间相位平衡。同时,该结构也经常用在环路振荡 ...

最后一句话不懂,可以详细说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句话不懂,可以详细说说嘛

就是说latch起了个迟滞的作用,可以抵抗反相器延迟随vdd的变化。放在oscilator中,频率随Power的variation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