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一次仿真中得到多个 dump 文件

楼主(2022-05-16):
      最近在进行一个设计的仿真时,需要对多个特定仿真时间段的波形进行观察,本来打算直接在一次仿真中将所需要的不同时间段的波形 dump 到不同的文件中便于查看,但是发现 dumpfile 似乎只能够初始化一次,即一次仿真中只能够将波形 dump 到一个文件中,而不能 dump 到多个文件中,代码示例如下

      module tb();
         ...
         initial begin
            $dumpfile("0.dump");
            $dumpvars(0, tb);
            $dumpon;
            #1;
            $dumpoff;

            #2;
            $dumpfile("1.dump");
            $dumpvars(0, tb);
            $dumpon;
            #3;
            $dumpoff;
         end
         ...
      endmodule

试了 fork-join 并行操作也无法得到想要的效果,目前能够想到的可能就是通过修改仿真脚本仿真多次来得到想要的多个文件,但是感觉不够简洁,
所以想问一下论坛的各位大佬们对这一问题可有解决办法

网友:
使用fsdbextract命令从总波形上截取指定时间那部分波形观察就好了。

网友A:
试试多个initial模块里面调用dump呗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多个initial模块里面调用dump呗  应该可以

之前试过了,不太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