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相同管子源极与源极或源极与漏极不能合并

楼主(2022-05-16):
求助各位前辈!如图所示的M2被拆成两个管子M2.1和M2.2。但是反转后D与D之间不能合并,最小就是图中所示的间距了!tsmc0.18um rf 工艺

网友A:
不能合并是因为这两个管子对应的NET NAME都不一样了,一个是N0,一个是N00,XL状态下肯定合并不了,你可以删了复制一个管子,或者在Options里面打开Layout XL,找到Generation,把Auto Adjustment中Abut transistors关了就行

网友:
没见过这事,不要骗我啊

楼主:
发现窗口下有这样的报错

网友B:
试试用layout L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layout L打开

因为我是618的软件,好像已经没有layout L选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618的软件,好像已经没有layout L选项了

那就只能自己手动改finger个数了

网友C:
这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设置的问题

换了几个虚拟机还是这样,用了其他其他工艺可以合并,请问是工艺库里面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D:
修改电路试试,你这里是改为了两个,电路上体现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改电路试试,你这里是改为了两个,电路上体现是不一样的

不就应该是m么,我这边换了一个来路不明51转61的工艺库生成版图是可以合并的

网友(2022-07-20):
shift+e一下,  然后把 Abut server 点掉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合并是因为这两个管子对应的NET NAME都不一样了,一个是N0,一个是N00,XL状态下肯定合并不了,你可以 ...

如果觉得回答的不错的话,记得打赏哦

网友:
删了重新复制(可以bind一下,不弄也没事),或者直接改finger

网友E(2022-08-2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只能把自动DRC关闭了,自己手动合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618的软件,好像已经没有layout L选项了

人才啊,Layout L 是在Layout那边选啊,不是在Sch这边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