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原理请教

楼主(2022-05-16):
请问对于一个mos来说,判断导通与否为什么是根据Vgs和Vth的大小关系来判断?为什么不是根据Vg和Vth的大小关系来判断?从原理上说,不就是gate上的电压形成的电场使沟道反型然后导通吗 ,这里面没有源的事啊。然后第二个求助的问题是,对于图中这个nmos构成的反相器,Vin输入1,Vout输出0我能看懂,但是Vin输入0,Vout怎么输出的1?上面那个nmos不是一直处于关断吗,Vin输入0时Vout和Vdd不导通啊。求老哥解惑

网友:
大信号分析,上面看成一定阻值的电阻

网友A:
实际上Vth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跟源衬底电压Vsb有关系的,Vsb越大Vth越大,所以不能只简单比较Vg和Vth的关系来判断mos的通断;
第二个问题,上面那个mos应该是pmos,栅和漏接在一起是一种二极管接法的mos,永远处于饱和区,小信号电阻1/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Vth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跟源衬底电压Vsb有关系的,Vsb越大Vth越大,所以不能只简单比较Vg和Vth的关系 ...

第一个问题明白了,然后第二个我确认了一下,确实两个mos都是nmos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明白了,然后第二个我确认了一下,确实两个mos都是nmos呀

常见的反向器是上为增强型P管,下为增强型N管;我去特意找了下楼主的电路,估计楼主的图不准确,应该是上为耗尽型N管,下为增强型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反向器是上为增强型P管,下为增强型N管;我去特意找了下楼主的电路,估计楼主的图不准确,应该是上 ...

原贴的图是在一篇文献中直接粘贴过来的,并且最近在其他文献中也发现了此结构

网友:
那文献是怎么分析的?可能文献分析的内容与电路不一样呢?,可能是源头不小心画错了,然后别人也都直接复制: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