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噪声谱的理解和探讨

楼主(2022-05-16):
PLL闭环传函、输出相位噪声、输出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噪声源的功率谱密度、噪声源的相位噪声之间的关系。更新版本见第二个PDF版本。

jitter&phase noise summmary.docx

jitter&phase noise summmary.pdf

网友(2023-08-12):
多谢分享。很不错的总结

网友A(2024-11-18):
你好,我看PDF里描述“第二种方法:输出的噪声功率谱密度是各个噪声源噪的功率谱密度乘以其对应的环路传函的平方,然后对输出的噪声功率谱密度用载波能量归一化就得到了相位噪声谱”,备注用PSS+PNOISE得到噪声曲线并用VCO举例进行了说明。VCO在PLL的输出噪声我能理解,因为仿真得到的就是相噪,已经进行了归一化,但是仿PFD+CP+LPF得到的电压噪声曲线如何归一化呢?同时也想请教一下仿出分频器相噪然后归一化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看PDF里描述“第二种方法:输出的噪声功率谱密度是各个噪声源噪的功率谱密度乘以其对应的环路传函 ...

LPF输出端的电压噪声乘上传递函数后单位就已经变成了相位,在输出端把所有的相位噪声能量相加就是总相位噪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PF输出端的电压噪声乘上传递函数后单位就已经变成了相位,在输出端把所有的相位噪声能量相加就是总相位 ...

谢谢答复,那就是VCO与分频器的相噪、PFD+CP+LPF得到的电压噪声经过10log处理后分别与其对应的传递函数的平方相乘,最终相加得到总的相位噪声曲线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答复,那就是VCO与分频器的相噪、PFD+CP+LPF得到的电压噪声经过10log处理后分别与其对应的传递函数的 ...

从你的这个描述中我感觉你对噪声功率方面的理解有点混乱,你在各个模块的输出端测量得到本身就是不同单位的噪声功率谱,功率谱可以通过传递函数来计算到输出端,你如果先取了10db,那你这里当然就是加上传递函数的10db就得到输出端的10db表示。另外相位噪声的功率谱是有单位的,rad^2/Hz,但是相位噪声曲线通常的单位是dbc/Hz,他们之间本身有差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这个描述中我感觉你对噪声功率方面的理解有点混乱,你在各个模块的输出端测量得到本身就是不同单位 ...

哈哈不好意思我这里确实是表达得有问题,想表达的应该是电压噪声V²/Hz与其传递函数的平方相乘后再取10log,或者分别取10log后再相加。我想确定的是仿真得到的电压噪声功率谱是V²/Hz,经过传递函数后变成相位噪声功率谱rad²/Hz,然后除以载波功率后再取10log得到dBc/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好意思我这里确实是表达得有问题,想表达的应该是电压噪声V²/Hz与其传递函数的平方相乘后再取10lo ...

为什么要除载波功率呢,你得到的是相位的谱密度,载波功率是V^2的单位,没法除的。你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定义和第二定义的问题,除载波功率后取10db是第一定义,是两个电压功率相除。第二定义直接定义在相位上,相位噪声谱密度的一半取10db。在小抖动的前提下两者是相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除载波功率呢,你得到的是相位的谱密度,载波功率是V^2的单位,没法除的。你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定 ...

噢噢醍醐灌顶,是SSB单边带相位噪声谱的一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