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放大器阻抗匹配的疑惑

楼主(2022-05-16):
射频PA小白,今天想一个问题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
比如在一个PA之中,电源输出了一个power走过输入阻抗匹配的电路(已经完成匹配),那他的power究竟会不会衰减呢?
比如这个图,按我的理解,他进入Input Matching Network的时候会有一个Pr反射波,所以最后的Pin=P+ - Pr才是,所以我觉得他的power应该会稍微有一些衰减,可是在这个图里面为什么从匹配电路出来的Power还是之前的那个P+值呢?
求大神帮忙解答其中的物理意义,谢谢!!

网友:
Lossless无插损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ppt,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Lossless就说明IMN没有衰减

网友C:
是匹配出来的p+等于匹配前的p+,该反射的还是反射,所以pin=p+-pr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ssless就说明IMN没有衰减

请问下IMN是什么意思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匹配出来的p+等于匹配前的p+,该反射的还是反射,所以pin=p+-pr没有错

那就是说在这里P+=Pin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ppt,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这是台湾中华大学田庆城教授的一个射频课程,Youtube和B站上都有,我觉得挺适合入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在这里P+=Pin咯

不是的,p+还是等于p+不等于pin,反射和损耗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p+还是等于p+不等于pin,反射和损耗不是一个概念。

那按照您的说法,Pin=P+-Pr,因为稍微有一点儿反射,所以Pin会来的比Pr稍小一些,但是经过了这个匹配电路,为啥Pin的值还会变大捏,变大到P+,从物理意义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IMN是什么意思捏

Input Matching Network,取首字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按照您的说法,Pin=P+-Pr,因为稍微有一点儿反射,所以Pin会来的比Pr稍小一些,但是经过了这个匹配电路 ...

我的意思是,对于无损耗的匹配电路,匹配前的p+=匹配后的p+,匹配前的pin=匹配后的pin,无损匹配不改变p+,只改变pr的大小从而影响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