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楼主(2022-05-17):
小弟这些天一直在看understanding sd adc这本书  有些疑惑点  因为老师要我搞个24位adc  以前都没接触adc相关知识 想求助一下
1 我看24位 24表示分辨率 相当于vref/2*24 就是把参考电压分成2*24份 我查了一下24位并不等于ENOB 实际因为误差ENOB要低于24位
那这个位数跟量化器位数有什么区别?我一直以为量化过程不就是相当于把vref分成2*n  然后用24位bit0000_0000_000...1来表示

就是想问信噪比SNR  跟SNDR 还用DR 为什么都是这个等式   这三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首先SNR, SNDR, DR各自的定义是什么,其次,如果完全理想状态,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相等。你老师要你做的24位是enob还是量化器是24位的,你要问清楚。这些问题你直接去问你老师师哥师姐不是更快

网友:
动态范围DR是指满量程均方根值与均方根噪声之比;信噪失真⽐(也称为 SNDR)指输⼊正弦波时,RMS 信号功率与 (a) 总噪声功率和 (b) 输出端(不含 DC)的所有其他频率分量功率加上 所有其他谐波分量功率的 RMS 和的⽐值。信噪⽐ (SNR) 是⼀般⽤来量化数据转换器内噪声的参数。它是输⼊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的⽐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SNR, SNDR, DR各自的定义是什么,其次,如果完全理想状态,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相等。你老师要你做的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SNR, SNDR, DR各自的定义是什么,其次,如果完全理想状态,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相等。你老师要你做的2 ...

我问了老师 说是量化位数  但是用SNR = 6.02N +1.76+(2l+1)......那个等式  取N=24 L =2 过采样128 比120db大了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SNR, SNDR, DR各自的定义是什么,其次,如果完全理想状态,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相等。你老师要你做的2 ...

我想知道我看论文N都是量化器位数 跟24位量化位数两者有区别吗 我带入公式根本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我看论文N都是量化器位数 跟24位量化位数两者有区别吗 我带入公式根本对不上 ...

我的理解,SNR是到noise floor的值,SNDR是算上THD的值,DR是ADC最小输入信号到peak的值。。。在理想情况下,peak SNR 和peak SNDR和peak DR是可以相等的,公式给的都是peak情况下的值。 你的意思你们要做24 bit quantizer? 那打算用什么做?我觉得不管什么都不大现实,而这样的情况下ENOB追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SNR是到noise floor的值,SNDR是算上THD的值,DR是ADC最小输入信号到peak的值。。。在理想情况 ...

我看好多工业界 都有了 如果enob =SNR-1.76 /6.02的画 都能有20位左右  而且我想24位不是分辨率吗?实际根本不能达到这么多  那么量化位数能达到这么多吗?我不知道我老师是不是自己也不知道 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SNR是到noise floor的值,SNDR是算上THD的值,DR是ADC最小输入信号到peak的值。。。在理想情况 ...

然后我用工业上的ENOB = log2(2*vref/vn) = 22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好多工业界 都有了 如果enob =SNR-1.76 /6.02的画 都能有20位左右  而且我想24位不是分辨率吗?实际 ...

你再问问清楚吧,反正24位enob是可行的,24位量化器,还要128OSR。。。你们这是要奔着100位ENOB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问问清楚吧,反正24位enob是可行的,24位量化器,还要128OSR。。。你们这是要奔着100位ENOB去啊
...

你好  我老师说的意思 就是量化器就相当于一个比较器或若干个比较器构成 一个比较器量化出来一位 他是逐次量化 不是一次量化24位 ,因为sigma delta adc速度不追求太高 ,所以他一个一个量化 。然后老师说量化位数有3位,5位,对于高速采用这种,对于低速可能一位一位量化 ,如果我需要24位 就需要24个时钟周期 .                                      所以说 我这个DR = 6.02N +1.76+.........  N到底取1还是取24 这个我很困惑?  N在我查了就是量化器位数   这就是老师原话